开机画面红屏求救

楼主(2012-02-25):
  一台三星的液晶显示器,开机的画面是红屏,进系统后就正常,原来以为是灯管的问题,但是后来发现他的红屏是这样的,就是如果画面本来的颜色如果是黑色的话,那这个画面就变成红色,是这样的红屏,所以想问下 那位高手指点一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点评):
把亮度调低试试

网友:
 和我遇见的一样 我已经订了灯管  -

网友:
我遇到过了,换了灯管就好了

网友:
程序問題吧?不過一般紅屏是燈管問題。

网友:
A81数据出错!

网友:
驱动板问题,可以换个驱动板看看

网友:
芯片有问题',换驱动板

网友:
MCU数据有问题,刷一下试试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可能大   先换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