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00A

楼主(2012-02-25):
接到一台SL400A的本子,上触发,测了一下EC有工作条件,测NBSWON#与DNBSWON#都从3.3V跳到0V,但测S5_ON时,一直都是3.3V的,换一下EC试一试,还是一样,把拆下来的EC装上别的板上可以触发,那就不是EC问题了,RSMRST都没跳变,但是DNBSWON#就有跳变,不知是什么问题了

网友:
换个IO试试,

网友:
RSTRSM 是不会跳的.这个是持续的.那个NBSWON开关这个需要注意的地方..这种IBM的机器,CMOS没电了或没插,插电就会自动触发的..

网友:
你测一下南桥起振了吗,SL400不触发南桥坏的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