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8T掉电

楼主(2012-02-25):
接到一台ASUS F8T本子,进小强了,搞完清洁后,上电到0.18就掉到0.3,待机的3V5V都没有了,换了51020还是不行,不知修那好了

网友:
掉电的机子不好修我手也有一台

网友:
进小强说不定就有进水啊,看电压出完没有中

网友:
我建议你先放在烤箱了烤一段时间在修

网友:
建议刷下BIOS.

网友:
你也不先查查51020主供电正常不  正常在主控制 线性  激放  内部反馈电路供电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