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MCP67MD-A2那么容易挂啊

楼主(2012-02-25):
我把温度调到222度
芯片刚动就关了
并且上面还加了铜片
还上了焊膏保护
为什么就短路了啊

还有M72-M 216QMAKA14FG也是(幸好这个芯片不贵)
很纠结啊

我最开始用CF360的时候
为什么直接上到260度芯片都没问题
都是一做BGA就好(一般都到5段过一会才关)

现在到底是CF360坏了还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大家做起来都很好做吗
到底是机子问题
还是技术问题了

网友:
现在只有G86-630-A2的耐温高,其他的都低啊,稍不留神就得报废。

网友:
我做这个芯片时,温度一般在220左右,成功率挺高的

网友:
这个芯片就是容易坏,并且价格也贵。

网友A:
没难度,这个芯片的确容易爆,看你怎么灵活运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难度,这个芯片的确容易爆,看你怎么灵活运用了。

能说具体些吗

网友:
BGA机器不同,温度设定不同,我的BGA机只有一组温度,3段曲线,通吃所有芯片。具体怎么做,还是经验。数字和文字无法表达。

我也同意 ,BGA 还的要看实际的 操作,不能光看数据,我用CF260都没啥问题
我表示同意....

网友:
这个垃圾芯片,本来就家坏的,一不小心多了一秒的加热时间就挂了

网友:
有解决办法吗

网友:
快上班了
专家出来讨论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