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19寸液晶显示器按开关指示灯不亮

楼主(2012-02-25):
接一台19寸的液晶显示器型号:优派VE1920WMB。故障接电源按开关无任何反应,指示灯不亮。本人拆开测量电源14V和5V都有正常输出。高压部分的PWM芯片每个脚匀无电压,开关管D极有14V,开关键3.3V正常,按开关也有跳变。测量驱动板,几个稳压器件电压也有。5V,3.3V,2.5V。。虽然电压正常,但本人还是暂且怀疑驱动板问题,但担心高压部分,请各位兄弟们。给我分析分析,修液晶是我的弱项。。。

网友(点评):
和高压板没有关系,还是在驱动板上下工夫吧

网友:
电源板输出的电压正常。绝对驱动板的问题。换一个驱动板。

网友:
上次来了一台和你这个故障一样的,最后查是关开键上的问题,更换开关后正常了。

Yy.
嗯,按键电压有3.3V的话可以短接看看,开不了就是程序坏了

网友:
如果开关按键是好的话,就换驱动板试下,这样的问题我遇到过,

网友:
短接按键看看,不行刷下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