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好电池试的情况下,怎么判断是主板问题还是电池问题

楼主(2012-02-25):
请教下各位,对于不充电的机器,在没有好的电池试的情况下,怎么判断是主板充电电路问题还是电池本身问题。
不充电

网友:
没人给我解答下啊

网友:
我一般都是 如果客户可以不用电池 就叫他就这样用 实在不行 先订一个回来看看

网友:
就是有时侯怕订回来也一样,白订了块电池,有些客户接受不了,所以才想问问有没有别的方法判断

网友:
没有很好的办法 只有拿订新的

网友:
先订一块吧,安全第一,客户现在也不好做,千万别闹出别的事情来。
只要你一拆机,很多问题都无法解释清楚了··

网友:
订回来要不是电池,有的客户是不肯要的,那就自己买单了

网友:
大不了贴个运费嘛,定一个不行再退了

网友:
先查查接口有没有问题。没有就买一个不行就退了,这个没什么,风险总是有的,别想太多了。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