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5平台DBI信号的含义

楼主(2012-02-25):
dbi技术的产生是为了省电。因为实际传输中0不耗电,1耗电。当cpu发现数据中的0超过一半以后,就会把0变为1,把1变为0传输。然后通过此标志位通知agent解码后也转置。

网友:
还真没听过..不懂.
有个问题"当cpu发现数据中的0超过一半以后,会把0变为1,把1变为0传输",那与前面的."实际传输中0不耗电,1耗电"冲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