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稀奇的故障求助贴

楼主(2012-02-25):
很稀奇的故障,从没见过这种情况,如图

屏幕变成了多屏,能进安全模式,进去后也是这样多屏,但正常的系统进不去,
用深山红叶PE进去后也是如此,除了屏幕不好,没发现啥不好,CPU,GPU都在50度以下,
散热片原硅胶片换的铜片。内存,CPU等都换过没用,
外接显示器切换不出,也就是说没法外接显示器看屏幕是否正常,
机器是清华同方,锋税K40A,显卡是GF8400的,
求见多识广的师傅给点建议,帮助的,小子不胜感谢!!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5.0
大哥压显卡呀..
干显卡吧。
显卡都坏了。。。还毛线屏哦,干显卡吧!!应该不是干维修的
内行都知道, 看来你不是干维修的 , 上面的你们都暴露了
小子你的显卡坏了,这种显卡老贵了,建议你重买台电脑吧。
对你来说是很稀奇,只能说是少见多怪

网友:
估计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显卡问题

网友:
倒江湖的
、、、、就是同意哦。。。新手或者是倒江湖的。。。哈哈

网友:
严重同意

网友:
别考虑了,报价直接秒杀显卡!(我说的是换新的哦)

网友:
拿到维修笔记本的那里去处理

对啊 就是这样的人坏了维修行业。

网友:
楼上正解,8400很容易坏的,杀显卡

网友:
先压一下,不行就换一个显卡芯片吧。

网友:
90%显卡出问题了。清华同方显卡门的机子吧。。。

网友:
这一般都是 显卡问题~

网友:
就是显卡出问题了,我家亲戚头一阵就是这样,不过是 IBM的,分 6 个屏!

网友:
这问题处理多了,84GS的显卡,显卡有空焊了,直接加焊就能搞定,但是散热处理不好会返工的,最好换改良的芯片

网友:
重做一次不可以吗?在把风扇改一下。
就是要换改良的,我的还没有一个反修的

网友:
直接显卡搞掉
  我昨天  还修到一个HP   一样的毛病

网友:
垃圾NVGF8400的显卡的通病,时间长了会出现虚焊。上BGA,加焊一下,最好换改良版631的显卡

网友:
绝对地显卡

网友:
80%顯卡掛點

网友:
显卡问题,遇到过海尔的一样的多屏,修显卡就可以了。

网友:
哈哈,显卡问题,我上次也碰到过

网友:
8400有改良版的显卡  ,换个改良版的吧 这样以后就不会经常坏了!

网友:
错不了,加焊显卡吧,这种问题出现不少

网友:
这里有人做吗,我发本子给他,修好再发我,要多少钱,报价我。,内信。短信15151586889,,
QQ49568065

同意楼上。。300怎么搞哦
这个位朋友300你就能换芯片了?你知道这个是什么芯片吗?8400大芯片,顶星代工的板子,只能用G86-7XX老版本改良版,成本都快300了,你换个给我看看。

网友:
按着显卡  开机试试   不行直接换显卡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做了显卡在说!

网友:
显卡的问题,遇到几个DELL的本就这情况

网友:
直接秒杀显卡

网友:
显卡问题,秒它

网友:
直接干显卡 。。。

网友:
是的,早就听说这是一种有缺陷的显卡,前几年315闹得很凶的HP笔记本电脑门就是这种显卡。

网友:
外接正常不,外接也是分屏的话,BGA有么,,加焊显卡,会么

网友:
换掉显卡就可以了兄弟。

网友:
显卡门,直接换

网友:
冒犯的说句,LZ是不是修电脑的,这个问题都不知道。如果你不是就不要抢我们做维修的饭啦,现在做维修不容易啊

网友:
换显卡吧,DV6000 我就碰到过这种现象

网友:
还有一点你要注意,最好量一下显卡,和显存的供电,特别是显存的1.8V,,如果没有问题换631的,,,

网友:
肯定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我感觉也像是显卡~~

网友:
把裸板拿出来。使劲按显卡。不行就换显卡吧!

网友:
最好是换改良板的显卡。或者换集成的主板
稳定

网友:
应该是显卡故障 重置应该也ok

网友:
直接更换新的显卡就行啦

网友:
这种问题还要问,你不是搞维修的吧。送到维修点修吧。

网友:
直接做显卡 不用再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