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贴一张LPC总线图上来?

楼主(2012-02-25):
如题,贴张LPC总线的图上来,明天我打个波去~~~
谢谢~

如图 这个哪个是总线啊?打波应该打哪条?

网友:
贴什么图啊

网友:
谁来说一下呀, 上面哪个信号是LPC总线信号?

网友:
怎么没人说呢 ? 这么多高手,表光潜水呀。

网友:
人呢 人呢 人呢 人呢 人呢 人呢 人呢

网友A:
去打冽。快去打。速去打。

触摸板

网友B:
楼主你就打FRAME#帧循环信号的波形吧! 还有,我其实没明白你具体想表达什么。。。

网友C:
这几条都能打出波形呀,不明白你打什么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打冽。快去打。速去打。

LPC总线的 波 不是可以用示波器 打 然后看出跑到哪了么。。LPC 总线。。 是很多条线么?

LPC只有4条到南桥,LPC 一般挂载的有BIOS 、键盘、触摸板,是I/O至南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就打FRAME#帧循环信号的波形吧! 还有,我其实没明白你具体想表达什么。。。

FRAME#帧循环信号的波形 就是LPC 总线的波形么?
我示波器不会用,不知道具体是打哪一条 可以看出电脑过了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几条都能打出波形呀,不明白你打什么波

LPC总线波形呀,看机器跑到哪的。

网友:
之前有试过LPC 线不容易抓到波形

网友:
我一般打FRAME#帧循环信号的波形。

网友:
你贴的图是去往I/O的4条信号线。

网友:
我也不懂 今天看贴的时候看有人说过 所以我才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