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坏块可能导致的疑难杂症

楼主(2012-02-25):
1,文件无故损坏;
2,打开文件夹硬盘灯狂闪;
3,开机无故自检。
还有什么症状,在大家都说说

网友:
蓝屏,做系统无法自解压.做好系统卡机不是长卡,系统文件出错卡死或重启.

网友:
开机自检不过
缓存失败
驱动丢失

网友:
硬盘坏问题最多了、

网友:
蓝屏,我修过一例,换新硬盘解决

网友:
硬盘坏导致的问题太多了

网友:
问题太多了。。等待大侠总结吧。。

网友:
最明显的就是直接找不到硬盘

网友:
最坏的就是直接开机卡BIOS 或卡半天后进bios直接找不到盘。。。

网友:
大家遇到的都是笔记本硬盘吧?

网友:
笔记本 台式机都一样的 毛病多的要死。

网友:
硬盘越来越大,质量越来越差。越来越不好修了。低格,清零,扫描都很费时间。还不一定搞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