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接到一台映泰T-POWER I45主板,CPU不工作

楼主(2012-02-25):
今天接到一台映泰T-POWER I45主板,CPU不工作,测试IDE第一脚无复位,PCI也没有,最后测CPU时钟也无,这台机的时钟芯片是9LPRS926EGLF,也找不到图纸,不知道哪位有图纸给传一份谢谢,或给点思路,在线等待,谢谢

网友:
难道不先看供电吗?

网友:
你看看CPU供电涩

网友:
各个部位的电压先测   再谈其他

网友:
同意楼上的几位的说法。你得先找到供没有供电怎么工作呢~

网友:
应先查供电

网友:
先看供电是不是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