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3000N100 不触发

楼主(2012-02-26):
          此机待机0.01 无3VPC U 5VPCU  待机IC MAX 8734 A   这IC 工作条件 主供电正常 线性正常  基准(REF)正常 开启脚3.4脚电压0.42不正常  正常在3发左右但没有图婚不知道从何发出到 不到图纸 8734A 换过两个  3   5  V PCU  上下管换过  现在真不知道从何下手修下去请高手指教  这都是本人的记忆所写 所以不是很好枉理解 此机是自然坏不是人为

网友:
你是说3脚还是4脚电压不正常?
你可以查他们相关联的元件啊

网友:
机子修好了 正如楼上所说 是第四脚上的一个小电容的问题 不是短路  容值不对  可能是小漏电说不明白但换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