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DUAL的产生为什么要用APM3055?

楼主(2012-02-26):
5VDUAL的产生为什么要用APM3055?2n7002就不行吗?

网友(点评):
用2N7002功率不够呀

网友(点评):
注意pwok的情况,不是时时都有pwok的。。

网友:
取决于他们的参数

网友:
那可以代换吗?如果这个电路代换成2N7002会发生什么情况?

网友:
楼主你这问题问得也太好了,就像人问主板为什么叫主板一样,为什么不叫钢、铁板一样

网友(点评):
楼下回答的都很好,解决了我的问题,我知道是电流问题了,但是这个问题不问的话,我一辈子都是被鄙视的对象。就不扣你分了。不解决问题,还话多。

网友:
主在还是取决于后级电路的电流大小,电流小的可用2N7002,电流大了,就用APM3055,再大的话也用90N03了!

网友:
702能承受2A以上电流吗?

网友:
3055电流大些

网友:
这是个双路供电 这两个管子一个是N沟道一个是P沟道   系统电压开启的时候N沟道开启供电   待机状态下P沟道导通待机电压    一个是系统电压下  一个是待机下用

基地都是电路图高手。。

网友:
扣我分?适一下看谁扣谁的
你这问题问得本来就有问题啊,照你这样问,什么时候才能问个结果,比如CPU供电那为什么要用96N03,而不用3055类似的问题,为什么IO用83627而不用8712?

网友(点评):
真正的答案在你楼上那个仁兄说了,,,你不明白人家意思,,他是不明白这个是双路供电。。有两个情况他没有分清,因为就有种情况,为什么要两边供5v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