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碰到这种没有标识的小电阻怎么判断阻值?

楼主(2012-02-26):
烦请各位老大教教啊,旁边几个测量的数值都不一样呢,表面没有阻值标识,怎么办

网友:
电阻都有标识,没标识的是电感吧

0805,0603 封装一般都是有标志的。0402封装一下一般都没有标志,但是0402封装也有有标志的
个头小到一定程度的电阻,是没有标识的。

网友:
找芯片类似的图纸来对照

网友:
我是比如电阻在显存旁边,就找别的板子上在显存边上的一样的小电阻换上.

网友:
我遇到上面是68X的电阻

网友:
对照图纸 或测出来

网友:
旁边几个外形相同的测了阻值都不一样,其中一个阻值很小,怀疑中。图纸。。。。。。。很难找到一模一样的

网友:
带黑色的是贴片电阻。
  带黄色的是贴片电容。。。

网友:
最好找相同模块位置的元件来代替。有图纸比较好办,没图纸只能这样了。

网友:
电阻都有标识,没标识的是电感?

网友:
只有找相同的试试

网友:
看图的形状有点象是在CPU供电电路旁边的部分呀,不像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这个是电源管理芯片,RT8802A

网友:
额 新手我是  来学习

网友:
一般说电路板旁边应该有元件的标识,看符号应该能看出来的。

网友:
太小的 就用差不多大的换

网友:
这个没有办法。要没有图纸,要么熟悉电路能估出阻值有多大。另外一个经验是测到的阻值如果符合E24规范中的数字,比如4.7 5.1之类的,好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找一个差不多的就行 大小

网友:
你这图太小了 看不清楚啊

网友:
看看RT8892A的 图,这个多,跑线测下接的哪个脚,大概就能判断出阻值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