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MD南桥。高手进来一下

楼主(2012-02-26):
昨晚接到一片板,看到EC.北桥,都动过的,客户说北桥也换了,然后我再看下南桥,用万用表测量 一下,发现了一个问题,在南桥上面的 电容 ,有一个测量出来是 无穷大 的,但我 表笔反过来 就是 300多 。还有两个 电容 ,正反测都是 短路 的。

      心里很是疑问,难道这桥也是坏掉的,因为一般接触 的板,南桥上面都是没电容的。所以,这次遇到这种情况,不知道怎么判断好了。,请位大哥,解答下,如果南桥是正常。那么可以为我详细解释一下吗,谢谢!!求解!!!

网友:
你看看那型号  然后找一下 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A:
有可能是正常 的,你查一下南桥控制的设备,看南桥是不是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正常 的,你查一下南桥控制的设备,看南桥是不是正常

额,那个板我看跑数是不过内存。CPU确定是工作了,内存没时钟。机器是东芝C600D

网友:
你看看那型号  然后找一下 应该没有问。有的是正常的,有的不行就是短路啊

网友:
先看供电都正常在研究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