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l拨号有限制么

楼主(2012-02-26):
adsl用交换机连起来运行的机器数量有限制么?

网友:
先卖他猫,再卖他路由,不够的话再卖他交换机,加上拉线怎么也得赚300了吧。

网友:
有钱赚就行了

网友:
没有限制的

网友:
能有啥限制?洞够就行呗

网友:
电信的说只能3台机器同时拨号

网友:
因为他要同时通 数字tv所以不能用路由哦

网友:
可以同时用同一个账号拨号?

网友:
3台可以的,实践过,不知道再多行不行

网友:
好像是有限制的吧!!

网友:
一个账号同时拨号?。。

网友:
不能同时拨号

网友:
理论上是可以的

网友:
有没有限制 就看宽带提供商的心情了,我这里路由器后面最多带5台电脑,如果第六台一开,打开网页立马提示“检测到你的账号超出使用限制”,路由器换过几个,软的硬的都用过,结果都没逃脱那个网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