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寸飞利浦等离子出现花点

楼主(2012-02-26):
42寸飞利浦等离子出现花点,大概就在开机十几分钟左右就会出现了以下的花点,大家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是不是电容漏电了

网友:
用外接灯管试试,查查驱动板。。

网友A:
逻辑板看过没啊!

wxf

网友B:
菜单字符正常不?

网友:
一开始看开始菜单正常不,然后排查驱动板信号,屏线

网友:
拆机查看电压,和想观电路,是否升温

网友:
看看z板,估计就有结果了。

网友:
xyz板一起换,用不多久还会出现同样故障,应该是42v7的屏,最好不修

网友:
y板有问题 看看有热度不正常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菜单字符正常不?

看看我的帖子是否同样的问题

网友(2012-03-27):
同10楼,Y板查查。之前修一台松下的也是慢慢出现这样的后来换板就好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

网友:
可能驱动板有问题 。

网友:
屏挂了 见过别人代换过Z板还是同样问题

网友:
怎么看像屏线松呢!

网友:
  Vs 电压低了,造成的 ,Y板上有个旋钮  可以调节  如不行    换XY 板 就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逻辑板看过没啊!

视放部份可能有问题

网友:
换个屏线试一试。好像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学习中

网友:
Y板有问题,也可以调下VS电压看下

网友:
我个人看 是 逻辑板  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