坏硬盘在PE下不能复制

楼主(2012-02-26):
有个硬盘,开机就提示坏了,如果挂从盘,系统里看不到,只能用PE进去,在PE里能看见里边数据,现在想把数据复制出来,但在PE里想了所有办法,文件就是没任何反应,包括直接右键复制,工具栏里的“复制到”,左键拖拽(完全不动),右键拖拽(完全不动),有没有什么好办法把数据能出来?

网友:
补充,在坏硬盘数据上点右键选复制,然后再到好硬盘上,点右键,粘贴不可用

网友:
PC3000 用DE功能
或者你看下直接硬盘对硬盘GHOST

网友:
再找一块好的硬盘,Ghost一个过去,看看可以吗?

网友:
目前PE里用数据恢复,好几十G,崩溃了

网友:
慢慢拷,直到把盘片磨花为止

网友:
坏道不太严重的话就可以,严重的话就别多尝试了

网友:
不要再自己瞎弄了,会越搞越坏的

网友:
硬盘有坏道了,越弄坏道扩散越多,用DE对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