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P5Q-E主板跑98 1D 60

楼主(2012-02-26):
今天接了一块华硕P5Q-E高端主板诊断卡跑98 1D 60不知是哪里的问题,请求高手指点。我打了内存的阻都正常,内存供电也正常。内存也换了好几条。上不上内存都跑98 1D 60。内存的系统总线用示波器测试有读内存的跳变。这主板是双BIOS,到华硕官网只有下到一个BIOS数据。CPU座和北桥用力压过没有反应。北桥是AC82P45。我论坛转了一圈好像这P5Q-E主板都是不过内存,好像是通病啊。请求高手指点。

网友:
刷了BIOS试了吗,先刷第一个看看

网友:
换个诊断卡试试,华硕主板跑码和其它的板不一样

网友:
不过内存应该还是北桥的问题,加焊试试吧

网友:
两个BIOS一样的吗?

网友:
有的其实开机了,但就是不跑吗

网友:
不插显卡会不会正常跑码?~!!

网友:
哦呵呵呵学习啊

我是刚来的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换个CPU试试啊

网友:
bios刷过,CPU也换过。

网友:
想请教月饼老师指点,一定能修好。再次谢了。。。

网友:
笨人觉得内存到北桥的AD可能有断线。

网友:
兄弟 问你一下 双bios跟单bios的最大区别在哪里知道。如果知道的话就应该明白怎么刷双bios了。

网友:
请指教,我都是用编程器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