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笔记本,冷机第一次开机开好后的几分钟反应都很慢

楼主(2012-02-26):
联想G470笔记本,每次冷机开机开好后的几分钟反应都很慢,点什么都没有反应,过几分钟后就正常,重启也快。换过内存,取过无线网卡测试都是一样,当然系统装过xp和win7,问题都是一样,最后换了一块硬盘,问题解决。我在网上搜索了一下,联想这款机器像我这样的问题有很多,联想却不能给出一个正确的解决办法,总是说系统有问题,像这样大量用户都反应出现同一个问题,官方应该重视,把问题找出来。

受到警告 推荐

网友:
              学习学习

默默修板人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有这等事...不过G470应该还在保内吧

网友:
我自己用的也是这款机器,是有这种情况,真没想到是硬盘问题,这款机器出厂还不到一年。

网友:
我遇到过啊

网友:
联想的G470好像问题出的是满多的

网友:
据联想同行说好象是BIOS的问题,不过没验证过

网友:
什么牌子的硬盘?

网友:
肯定是西数的硬盘吧?这牌子硬盘经常会出现分区C盘磁道偏移,用WD Align软件效正就可以了

网友:
这台机器是西数硬盘。

网友:
联想出厂的原机系统一般都有系统还原,我分析也许是每次开机都在做系统还原,所以导致机器速度变慢。而换了新的硬盘,一般都是重新做的系统,而不安装系统还原,这时候电脑就正常了。如果大家碰到这样的问题,如果不想换硬盘,可以把硬盘清零试一下,如果问题解决说明我分析的得到验证了。

网友:
换完硬盘就好了。那你检测硬盘了吗?硬盘有问题吗?要是没有问题的话为什么坏了块就好了啊??

网友:
硬盘检测确定是好,始终不明白为什么换了一块160G的二手硬盘问题消失,机器原装的500G始终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