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2V主板开机通电无显怎么修?

楼主(2012-02-26):
手上一块ASUS M2V主板开机通电CPU风扇转、显示器屏幕无显,插故障检测卡跑码,最后显示0000,期间主板蜂鸣器有不规律响声,ATX电源插口各项对地阻值正常、场效应管阻值、电压也都正常~~本人新手,不知道该怎么进行了,望高手给予指点!谢谢!

网友(点评):
是不是你把防盗跳线给取了

网友:
顶上去。。等待结果

网友(点评):
再发现灌水就扣分!

网友:
压下桥。单桥的。不行就直接加焊。还有M2V的板BIOS坐坐很松。取了直接焊在板上

是的,是VIA的芯片,应该不是也压桥吧?呵呵~~那修板子倒是简单了。
不懂M2V就不要乱说,M2V是VIA的芯片组,哪里来的单桥,我汗了

网友:
如果跑码正常跑到00还不显示的话,可以加一张显卡试试能不能显示。如果还不显示的话,就刷BIOS。我之前就试过刷BIOS好的

网友(点评):
加显卡也是这样~~

网友:
先刷BIOS啦!

网友:
额  高手们 BIOS怎么刷

网友:
这主板原来是好用的,在我这放了一段时间没用过,最近拿出来才发现不亮了~~BIOS会无缘无故丢了吗?

网友:
跑码完显示00,说明CPU内存均过了,只是显卡无输出,集显的压北桥开机试试,不行加个独显试试,还不行用编程器刷BIOS试试!

网友:
加显卡试过了,故障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