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复位的故障

楼主(2012-02-26):
我有一台机器,故障现象如下:开机无复位是用的测试卡测试的。测试卡无代码跑动(00)。如果十天八天的不动他,有时能正常开机。但是几分钟后就掉电,然后就故障依旧了。求各位高手指点。我应该从何下手维修。

网友:
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
有可能是南北桥   你开机的时候按按南北桥  看看

网友:
这种情况,算是补稳定你可以看看有没有电容鼓包什么的,没有的话可能是桥啦,对啦晶振也有可能

网友:
这种不稳定的故障,且受天气环境的影响,最有可能的就是:
1、电容鼓包、漏电。
2、晶振
3、供电IC虚焊
4、桥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