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加电掉电

楼主(2012-02-26):
昨天,修了一个华硕的主板,一点开关针风扇转几下就停,心想一定存在短路,结果一侧,桥供电短路,换掉南桥旁边的两个场管,又换了一个4606的八脚场管。通电测试,跑码正常,主板修复。

受到警告 2#

网友:
学习了

我是刚来的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楼主要发贴就发好点,不要这样,你这样的贴无非是造成灌水,你叫人家对你说什么?

网友:
这维修思路也写的太简单了点吧。至少也得提供下主板具体型号,那3个管子的故障现象吧

网友:
实在是看不懂

网友:
开机 风扇转一下就停   基本都是短路故障

网友:
主板说的也太。。。 主板什么型号也不说? 4606也短路了?八脚场管好像双路供电用的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