渺,手回春之二十三篇,温故知新, 联想X201 进水简单修复

楼主(2012-02-26):
    机型:THINKPAD X201I
   故障: 进水  无待机
    芯片组: H55I5 CPU
   同行客户送来的一台机子, 说是进水了, 老客户了,第一时间帮他修, 拆机拿出主板,只看到板中间有一点水渍, 打开从论坛下载的图纸,发现有水渍的IC 料号为U3, 是3M待机电压和5M待机电压的控制IC ,心想,又是一台简单的问题, 。
   拿出酒精和牙刷,来一次大清洗, 然后 拿到BGA台上烤了二十多分钟,(没有烤箱,拿BGA 台对付一下,)。
  等待中………… ……
  好了,下面开始上电测试,打开可调电源,电流跳了一下0.02A 马上掉为零了,说明保护隔离保护了, 测量Q48   4pin  20V 电压, 说明Q48没导通,保护隔离的确没过, 测量Q22 G 端,—PWRSHUTDOWN  信号,0V  低电平,这个信号 来自TB 62514,的46pin , (以往修过两台 THINKPAD 的本本,-PWRSHUTDOWN 信号不正常是为 TB 625??,  侦测到 热敏电阻 (TH_DET) 信号不正常 引起,),所以第一时间就想到要找这些热敏电阻, 测量 TB62514 58pin  为低电平,正常的,
  这时,看到TB62514 的旁边有个电容 腐蚀,此处断线了, 看料号为 C634 , 它是接在TB62514 36pin  VCPIN28,  的,
  TB62514 的  33pin 34pin, D76 D74  C626 C373  C634 R813  组成了 自举升压电路, 产生28V 电压从36pin 输入 提供给TB62514 内部的  ??—DRV  驱动信号使用,
也是TB62514 正常工作的条件之一,
  将C634 换掉,断线处补上, 再次插电,自动触发了,(没装CMOS 电池) OK,简单修复,
  尾声,装机时又发现键盘不能开机,看来键盘让水泡坏了, 只有报给客户再换键盘了,
  整机修复包括换键盘,  一共460  元,,
其实,修这台机子,并没有多少技术含量, 只是想说THANKPAD   本本一直以来设计的原理不变, 修到I5 了,也就当是复习了一下,,之前学习的 T60  的时序,

网友:
IBM的电路最为经典,一直是各个培训学校讲课样本。目前资料也是最为全的,维修起来相对来说比较容易一些了。

网友:
楼主技术好,对于我们这种新手来说确实学到不少,第二十四篇希望有实物图啊,,

网友:
谢谢 好资料 学习了

拂泪飞花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楼主妙手回春。真有水平。景仰ing

拂泪飞花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前几天看了一下T60的时序,现在看这个才有点懂

网友:
这个机器非常新,尤其是进水机,确实不好修。

网友:
IBM不怎么通  好多保护电路很严格  有些信号太快  需要示波器会方便些

网友:
这个是通病了。

网友:
升压电路DDDDDDDDDDD

网友:
楼主高手啊 佩服

网友:
钱挣的真容易

网友:
看来进水不是很严重,分析的很仔细。我也有台类似的修好了。。。500

网友:
进水的机器就是要仔细的看一遍的,这样会少很多问题!

网友:
LZ的电路观察与分析能力很好。值得学习。THANKPAD 保护很多

网友:
x201进水不严重的情况下,一般腐蚀c373,c374,c634如果严重一点再通过电以后极有可能烧d74,d76及tb62514

网友:
给了一个很好的维修方法

网友:
电路图看的我头痛

网友A:
lz修进水机也太快了吧

网友:
老鸟就是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修进水机也太快了吧
修得快,有时候 返修也快的, 呵呵, 慢慢测稳定,也是重要的,

网友:
-信心满满邀请您访问中国主板维修基地_迅维网
http://www.chinafix.com.cn/?fromuid=564029

网友(2012-03-29):
今天修了一个差不多一样问题的机器 不过是TB芯片的一个限流电阻坏

网友:
一直认为这种机子不好修,尤其是进水的

网友:
楼主,你也太黑了吧,贴 子都发了,还搞个什么 渺手回春之二十三篇 ,下了看下原来就是DOC的文件

网友:
竟下了楼主的文件 10分啊。。。。

网友:
分析得很好,只是有个小疑,在电流跳一下就掉为0,你为什么直接把问题锁定在保护隔离?不是其他短路引起的

网友:
修好就是好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