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21屏幕问题

楼主(2012-02-26):
我的这个机子显示器只显示2/3,用外置显示器正常
什么原因?是显示器坏了,还是排线问题。开机时候不显示品牌标示,bios已经刷过。

网友(点评):
你的屏幕应该没事,识别信号出了问题,识别成141方屏的了,检查一下识别针···

网友:
高手啊!快来帮帮忙吧!

网友:
笔记本屏上面鼠标能移动到黑屏的部分吗?

网友(点评):
不能移动到黑的区域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

网友:
很明显是屏幕问题。有多余的屏幕上一个就知道i了

网友:
按照图片的桌面背景来看,鼠标只能移动到显示部分的右边边缘。那么可以确定是屏驱动板故障,和排线无关。修屏吧

网友:
外接正常就是屏的问题了,换一块屏吧,这个很可能是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