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内存后,电脑每天开机要开两次才正常,什么个情况

楼主(2012-02-26):
之前用两根D2 800 1G的威刚内存没问题,前两天换成两根D2 800 2G的金士顿内存就出现了,每天早上第一次开机进入桌面后鼠标动不了,然后重新启动后就一切正常顺利运行一天,什么个情况?
桌面

网友:
用一根试试

网友:
简单,换回原来的试试

网友:
是不是新的内存呀,槽子也要搞干净呀,

网友:
什么主板啊?

网友:
我最近也经常碰到开机要开两次的.都是换电源

网友:
打开220V电源后,等几分钟再启动。

网友:
可能是电源的性能不好 检查滤波电容的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