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MA770_S3P显卡过不了!!

楼主(2012-02-26):
一主板同行给修的,GA-MA770_S3P显卡过不了(就和没上一样,报显卡错误),内在都过了,拿来时看见显卡插槽旁边的吊了6个谐振电容,到别的板上找了6个大小一样大的换上去了(这个能不能谁便换)。然后也查它的 供电,数据,地址,都正常!对地阻值正常!
就一A13 A13 两个时钟 电压只有0.46V。最后还是找不到显卡。显卡是好的,不用说了。
问一下这是不是主板没有识别显卡,上了就和没有上一样,有没有那个脚是检测上没上显卡的!!!!

补充内容 (2012-3-21 10:12):
那板没修了,别人不换新的了,坏的带走了,没的研究了。那肯定是出在耦合电容上面了,我是在别的板上下的,没有对位置!所以上了想当于没有上,!谢谢各位!

网友:
耦合电容是不能随便乱换的,诊断卡跑什么

网友:
同问,主板如何检测是否扩展了其他设备

网友:
这种板BIOS特别容易坏,刷一个试试。

网友:
找到资料了,是经过 热拔插存在检测信号判断的

网友:
耦合电容`PCI-E16X 有16对耦合电容不要乱换`然后你在打下他们的二极体值是否一直`

网友:
同意楼上意见!

网友:
供电正常的情况下,刷一下BIOS。试一试|!

网友:
耦合电容要找坏板同位置代换,把诊断卡跑码发出来,可以刷BIOS试试

网友:
耦合电容是不能乱换的哦

网友:
那个电容不是随便换的。。一定要同位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