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花屏现象

楼主(2012-02-26):
刚开机的时候是正常的,使用大约半个小时左右就会变成这个样子。更换屏线,使用通用版故障依旧,屏各供电没发现异常,各芯片没有明显发烫。求解!

网友:
继续上图

网友:
这样花啊?

网友:
再好好摸摸。可能是某个芯片热稳定性差

网友:
中间那一道有点奇怪..屏什么型号

网友A:
屏坏了 。开机正常的时后有那条竖线吗? 开机时如果没有竖线还可以修修屏。开机时如果就有竖线这个屏就没救了

网友:
换个屏吧~~~~~~~~~~~~~~

网友:
可以肯定是屏坏了呗

网友:
我发现好像是有什么干扰之类的。干扰也会引起屏幕雪花。

网友:
外接显示器也花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屏坏了 。开机正常的时后有那条竖线吗? 开机时如果没有竖线还可以修修屏。开机时如果就有竖线这个屏就没救 ...

这是个单液晶屏,刚开始的时候我怀疑是屏线问题,更换屏线后基本还是那样,是凉机的时候能正常使用半个小时左右,大概等到灯管温度能达到手触摸有点暖暖的感觉的时候就开始不正常了,这个是在一直变化着的。变到上面那个样子就基本不变了,那条亮条,正常的时候是没有的,能确定是屏的问题,屏芯片也更换过了,不过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屏场管开启关闭电压 23V -6V 一直都是稳定的,有的可调稳压的AK17P 和1117一样。测试点电压标示3.3V实测电压2.6V 可百度了一下分压电阻的计算应当输出2.5V所以这个应该也是正常的。而且正常或不正常的时候这个电压一直很稳定,没有跳变

网友:
冷机状态,对怀疑的芯片加热,人为干预来鉴别一下

网友:
建议楼主试试

网友:
中间那条亮的。。。不解
不是屏坏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是个单液晶屏,刚开始的时候我怀疑是屏线问题,更换屏线后基本还是那样,是凉机的时候能正常使用半个小 ...

1117有两种,一种是ADJ可调的,这个输出电压根据固定系数算出。
一种是固定输出,就是标了多少就是输出多少伏。
判断这方法:第二脚是否接地,如果接地,则固定输出,反之则可调节输出。

先换通用板测试,如果不行,在测量屏各栅极电压基本正常情况下,更换TCON芯片看看,还不行,放弃维修。

网友:
直接换屏得了

网友D:
屏的 问题    不要 折腾 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屏的 问题    不要 折腾 啦

就是在修屏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117有两种,一种是ADJ可调的,这个输出电压根据固定系数算出。
一种是固定输出,就是标了多少就是输出多 ...

TCON芯片??是就是LVDS解码芯片是在一起的吧?换过了!电压未发现明显异常。未发现芯片过热!

网友:
那条亮线不是不显示而是显示 的更亮

网友:
是三星的显示器屏吗?三星的会出现这种故障,原因是屏上面的二次升压芯片不良造成的  换了就好了

网友:
不是三星的屏,而且升压出来的电压都是正常的,就不应该再去怀疑升压芯片了吧?

网友:
VGH电压修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TCON芯片??是就是LVDS解码芯片是在一起的吧?换过了!电压未发现明显异常。未发现芯片过热!

逻辑板上的主控制芯片。

网友:
换屏上的小IC  屏上10V电压有没?

网友:
如果control board上的VGH、VGL正常,表明其它电压基本是OK的,就要从信号部分着手看看,ASIC芯片(LVDS)有的话可以更换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