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S2021a 液晶显示器 闪屏 就像是切换画面那样闪烁

楼主(2012-02-26):
打开后壳,电源板和驱动板电容看着好好的,没有冒顶,用另外的高压条给灯管供电,还是闪屏,怀疑是驱动板的问题,加焊了RTD2271芯片后,故障依然!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你已经换个高压条了还闪  把开关信号线直接达到5V上看还闪不?? 查驱动板屏供电 开关信号线电压有变化没。

网友:
看按键的电压有没有正常,或者调下刷新频率

网友:
把电源板12V,5V的虑波电容换了看下

网友:
电容都换过了,30秒后还是闪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