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8V维修案例

楼主(2012-02-26):
机器型号:华硕X88V

机器配置:PM45北桥,IBM南桥(为验明真身,特上图片和日期)

华硕X88V-主板背面

华硕X88V--主板正面

故障现象:

开机电流一直升到0.8A,然后停止不动,有轻微电流呈上升之势到0.82A处。(不开机)

测量结果:

1 测量CPU主供电有0.9V,

2 测量H CPU RST#,没有电压,正常应为1.1V,位置如下.为大家以后修此机做个测试点。

3目光转移到时钟电路。测量其第一步供电都正常,第二步晶振有波形,为了快速直接更换晶振,第三部测其外部控制输入条件,当测到41脚时,发现没有电压,

4经电路查找是IO右边的排阻过来的3.3V电压。

5发现3.。3V到时钟芯片的41脚线路有轻微发黑41脚阻值明显偏低,说明时钟芯片已经短路,更换时钟9LPR363EDGL,开机正常。

6机器装好,显示正常,拷机中,等待客户取机。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d=494766&extra=

网友:
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d=494766&extra=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94772-1-1.html

网友:
因为 文章和 图片  太多,具体出现问题,请看文章 最后的出处,就可以看到原文,以后注意,望大家谅解

网友:
收藏了。楼主很强大 很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