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gstonU盘与ACER是不是不兼容

楼主(2012-02-26):
kingstonU盘与ACER是不是不兼容,ACER的本,插上kingston的U盘,一会儿发现新硬件,一会消失,一会儿发现新硬件,又一会消失,在别的本子上,暂时未发现这个现象,因为是专卖ACER的,所以天天要在ACER上用,是不是ACER的USB供电达不到5V才会出这个现像呀,别的本上及台式机上木有这个现像呀,等大师帮忙解答.

网友:
应该是U盘问题吧,我的金死盾用了一年半,4G变1.6G,再用了三个月,时灵时不灵,现在容量莫名又回到4G,但时灵时不灵问题还存在。。。

网友:
应该是U盘的问题吧!!我觉得

我觉得也是

网友:
没碰过这种问题,换个u盘试试呢

网友A:
这样的话 从你的描述来看  U盘本身没有问题吧。
……我用金士顿的U盘(4G 8G 都用)
我这里也是宏基专卖店撒。。。没出现这样的情况。。
是所有宏基本都出现这样的问题么?

网友:
电脑的问题跟盘有任何关系?

网友B:
山寨 金士顿  同情楼主

网友:
U盘在别的电脑上没这个状矿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山寨 金士顿  同情楼主

晕,我这可是本市唯一专卖点买的呀,要是山-的,那就木有正品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晕,我这可是本市唯一专卖点买的呀,要是山-的,那就木有正品的呀

专卖点就不能做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话 从你的描述来看  U盘本身没有问题吧。
……我用金士顿的U盘(4G 8G 都用)
我这里也是宏基专卖 ...

到目前为止,不管是I3还是奔腾还是ASPIRE ONE 总有这个诊断,但是别的牌子的笔记本还没发现,

网友:
没有这样的不兼容   应该是U盘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