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10 进水不触发求助

楼主(2012-02-26):
DELL N4010 进水机,拿来时EC 周围有进水的迹象,用洗板水洗干净后,把板烘干,接上电源待机0.02,按开关无反应,测得3 。3V   5V 电压对地30多欧,3.3V 已出,5V 没有,不知道正不正常。开关有5V 电压,到EC 也有5V到低电平变化。根据时序测得3.3V ALW_ON 为高电平,ALW—ON  和SUS—ON 为低电平,看时序,ALW_ON有了后才有SUS_on 后才有5V输出,测EC 供电正常,换了一个EC 现像一样,现在就是修不出ALW——ON和SUS_ON,不知道这两个要满足什么条件才有输出。
注:因为是进水机,南桥EC 和EC 旁边的BIOS 都换过的,现像还是一样,

网友:
麻烦技服的朋友看一下,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做过进液处理了吧,先保证主板完好无损。其他的继续等待高手··

网友:
期待高手出现

网友:
EC的工作条件还没满足吧,ALw_on应该接上电源就有的,SUS_ON先别管,你现在主要就是查下EC的工作条件

网友:
ALw_on确定是接上电源就有的吗?

网友:
3    5v 的对地阻值太低了吧,

网友:
是啊3V5V的对地阻值太低了,不正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