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K420A 档52 电流1.5不亮机修复记

楼主(2012-02-26):
  首先说明本人修这个本子之前,intel的本子修了很多。AMD的本子也只修了不超过10个,虽然什么故障的都有,但总规对AMD接触得少,使得本次维修一个简单的故障走了很多弯路!
  收机时大概看了下电流有3次以上跳变,停在1.5不亮。心想CPU、内存应该过了,十有八九是显卡或者BIOS了。报价拆机就不表了。拆机后仔细观察该板,发现南桥背面鼠标按键处有进水迹痕。 几个电阻电容有轻微的腐蚀,南桥一面完好,没有受池鱼之灾,这种轻微腐蚀处理了很多台还没有返修的。一翻处理后上电,打内存波形,BIOS波形都正常,但故障依旧没变。
   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从基地下了个BIOS,刷上去后涛声依旧。店里新机生意也忙,没多想,订了一片M72-S显卡就扔在了一边。换上显卡后故障还是一样,心想南桥背面有进水。会不会南桥下面焊点有腐蚀,再上BGA一翻拆腾,取南桥的瞬间就明白是徒劳,那焊点不但饱满圆润,而且那锡珠比很多机器的都更有韧性。果然重植后故障不变。
   没办法了,上了个诊断卡。试了几次都跑55 52然后停住,证明不是乱码,就是档在了52.上基地逛了逛,有说显卡的、有说北桥虚了的,有说南桥少时钟或者坏了的、还有说AMD CPU坏的。什么都有,但我还是比较偏向显卡和南桥,显卡已经换新的了,明显不应该有问题。那就是南桥或者外设了,取网卡,声卡。故障依旧!此时客户已经不想等了,换板又不同意 ,看样子只好放弃了。
   刚巧昨天比较忙,客户又说晚上来取机。心想花了这么多精力也不在乎再多花一点,于是把显卡外围的电阻电容电感全部打了一遍,(因这板留有各种测试点,显存早打过了)没发现问题,继续打南桥外围的,打到L124时发现该电感阻值很大 难道 是你在作怪,上电一测果然一边3.3V 一边0V。料板搞了只0欧电阻换上,上电,诊断卡一路跑上去,终于OK了,电流1.8、亮机2.3。跑52的时候就1.6安了.要是知道这个之前就起码可以知道是有路供电没到,而不会瞎搞搞了。看来还是经验太少! 裸板拷了一晚上正常,准备装要收钱了。

网友:
应该是ich的外设模块供电。

网友:
我也承认楼主的桌面乱的可以,哈哈,重要的是能学到经验,多谢楼主了

网友:
学习了,桥、显卡没短路前不轻易搞它,先检查周边电路。

网友(点评):
说起来容易,搞起来麻烦啊

网友:
进水的,不般还是要看看保险电阻有没有坏的。

网友:
那保险断了 就是显卡有一路没供电吧  早就应该先查供电的

网友:
是南桥,不是显卡,显卡阻值,供电开始全部测过才换的显卡。只是没想到南桥少电也能正常触发,还跑码!

网友:
说是这样说但真的遇到了也会像楼主一样瞎搞有时候经验害死人。 还是细心点养成多测主要点的习惯 特别是一些供电电容,电感, 量准了再去判断,经验虽然修起来快但 也是不细心的表现。 还有楼主的桌面真乱。

网友:
进水的是那里,修好的也是那里,前因后果。

网友:
最终还是修好了  呵呵   学习

网友:
你那也叫乱   你来看看我这个 比垃圾堆还乱   做维修都是这样

网友:
我修的笔记本 保险坏的话 几乎都是后级有短路造成的~~

网友:
不错,学习了,桌面比我的干净多了!供电电路要查清楚才好!

网友:
有时候就是这样的了,修了一圈后,才发现问题,不过最终能收到钱就是好的了,努力还是没有白费的

网友:
我刚接触本本。谢谢分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