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530 摄像头黑屏白屏终级解决办法

楼主(2012-02-26):
ACER AS4530还有一些型号摄像头经常黑屏白屏有时候还找不到,搞了好久也没解,下过官网驱动,刷过BIOS都一样的现象,相信大家应该也有碰到过,网上百度一下好多都没解决,想了好久黑屏白屏无非是信号线出了问题,拆开上屏部分一看摄像头的连接线中间有转接头会不会是接触不好导致的呢,有了这想法后把接头里面的针一根一根挑出来,总供五条一一对接起来焊好绝缘一定要做好,装起来试机,发现非常正常屡试不爽,这才是终级解决办法,服务站那时候帮别人搞过插插拔拔就可以,用不了几下或者重启下电脑又没了,大家碰到这种情况不防照我的办法试试绝对可用。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
这种故障还没有遇到,好经验,受教了。

网友:
还没遇到过,学习中

网友:
既然这样,顺便问个台试机关与摄像头的问题。

打开电脑,没有摄像头。开QQ也不能用摄像头。重新插拔依然没有效果.

重启后,有时间.摄像头又出来了. 有时重启也不行.....

问下这是什么原因所至呀?????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把线从那个头里挑出来然后插上么?没遇到过,如果真是不通用万用表就可以量出来吧

网友:
是接触不良导致啦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说,转接头容易出现虚焊 信号通信会出问题,直接把那几跟线挑出来焊接好,这样信号就刚刚的,黑白都不见拉~~~

网友:
楼上正解,难道我表述不清?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过,不过对方机子没有出保修,让他去售后了。
不要怀疑你的表达能力,很清晰

网友:
只遇到没摄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