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 不通电航嘉

楼主(2012-02-26):
航嘉电源  使用中 鲁大师进行压力测试  突然 听到响声自动断电,然后再重启没有反应。
拆下测量:有5vsb  绿线 4.3v  短接 绿线和地线没反应  12v只有 2.3V   保险管没有爆。
接下来如何检测啊?

网友(点评):
估计楼主用的是假航嘉电源。

网友:
先看看内部的电容有无鼓包、漏液或者失容的在说吧。重点是大容量的电容。

网友:
真假都得坏

网友:
测一下开关管,13007或者13009

网友:
查辅助电源电路,脉宽调制电路

网友:
可能是电源功率不够吧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检查开关管13009是否烧了,再观察电容是否爆裂

网友:
楼主还是J   A 吧,十有八九得换了哦

网友:
我喜欢长城的

网友:
这种情况换电源一般 修好了功率也很难稳定工作

网友(点评):
这句话留给客户说 嘎嘎

网友:
先观察看电容有没有鼓包漏液的

网友:
鲁大师还有这个功能啊?看来要慎用。。。

网友:
查推动管 开关管 换IC

网友:
查查二次侧的整流管子

网友:
学习管理学习管理

网友:
打开电源看下有没有明显的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