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怎么写程序 不知哪个文件啊

楼主(2012-02-26):
型号lp141wx3 14.1的宽屏  就是不知道选哪个文件

是LG的
用的是乐华RTD2025l

网友:
LG 14.1屏  有乐华2025L 这个程序文件也可以发下

网友:
试试这个吧 1440*900的

网友:
楼上传错了,应该是单六位1280x800的才对

网友:
你说的可能对 我现在马上去试试   因为这是笔记本屏来的,可能不同于显示器上的屏  它屏的像素有这么高

网友A:
查一下屏的PDF资料,根据分辨率,板型再找对应的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屏的PDF资料,根据分辨率,板型再找对应的程序

嗯 谢谢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