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的各种故障维修方法

楼主(2012-02-26):
显卡的各种故障维修方法

1.显示31、0D后不亮机:测色度显存的A线的波形,若有,再测晶体的波形,如果晶体有波形,为主芯片坏;晶体无波形,再测晶体两脚的电压,有电压是晶体坏,无电压是主芯片坏。
如果色度显存无波形,测BIOS的A区和D区,如果A区无波形,再测金手指上的阻值、波形及电压,如果正常,再测BIOS的阻值。如果BIOS的A区有波形D区无波形,为BIOS坏,BIOS的A区和D区都有波形,为主芯片坏。
2.显卡插上不能运行windows,为主芯片坏。
3.显卡画面出来就死机:
用电阻法测色度显存的对地电阻,以及判断线路。在阻值正常的情况下,用示波器测色度显存的数据端的波形,两个色度显存都要测,哪个色度显存的波形不正常,就是那个色度显存坏。如果阻值和波形都正常,就是主芯片坏。
色度显存的电压和波形的幅度如果不够,取下色度显存,再测电压和波形。如果恢复就是色度显存坏;没有恢复就是主芯片坏。两个色度显存的波形是一模一样的,如果哪个出现波形异常,就是那个色度显存坏。
4.显卡亮度很暗:测亮控电阻的电压和阻值。
5.显卡的亮度很亮:用烙铁重新焊一下亮控电容,再用洗板水洗一下。如还不行,为主芯片坏。
6.显卡底色偏色:主芯片坏。
7.显卡不能玩3D游戏:主芯片坏。个别显卡是加速显存坏或者晶体发生偏移。
8.显卡驱动程序装不上:主芯片坏或者显卡BIOS资料被破坏以及用错BIOS。
9.行、场不同步:
先测阻值,判断线路。阻值不正常,线路正常,则再测波形,无波形为主芯片坏;有波形行场控制器坏或者VGA头坏。
数码卡出现0D、31的提示:金手指到显卡主芯片的输入端的任何线路出现问题,都会导致显卡提取信号丢失。主芯片的输入端所有信号出现问题,显卡将不工作。
BIOS的对地电阻在450-700Ω之间,信号由金手指输入主芯片,由主芯片发出寻址信号到BIOS的A区,再由BIOS的D区发出数据到主芯片,由主芯片处理信号后存到显存。主芯片的输入端包括金手指上的所有线,BIOS的所有线,这些都是显卡不亮机的主要故障部位。当数码卡出现0D、31的提示时,显卡不亮机,故障即发生在显卡的输入端。修理的方法是先检测金手指到主芯片输入端的线路,主芯片到BIOS的线路,然后用示波器测波形,检测主芯片有无坏。
AD线与AD线之间的阻值必须大于800Ω,AD线击穿,阻值会偏小。若用万用表测金手指AD线对地电阻不正常,测芯片脚对地阻值正常正说明芯片脚到金手指的线路有问题,如果芯片脚不正常,则是芯片坏。
测BIOS的对地阻值,必须拆掉BIOS芯片再测。测BIOS的波形,必须有BIOS的芯片,而且该BIOS芯片是好的。
插上显卡,主板不工作,是由于显卡上的AD线与AD线之间短路引起的。可用隔离法检测。如果隔离法也开不了机,为主芯片坏。主芯片要一样型号才可以代换。色度显存严重击穿也会导致主板不开机,色度显存击穿会很烫手。
显卡驱动程序装不上,多为BIOS坏导致。插上显卡后AD波形低于3.5V,取下BIOS芯片,BIOS的电压低于4.5V都是主芯片坏引起的。

显卡的各种偏色、亮度不够或过亮,还有一片白光无输出的故障,其区域都在显卡的输出端。
图象是由红、绿、蓝三基色组成的。当色度显存和加速显存送过来的图像信号在主芯片经过处理后,变成单一的红、绿、蓝三基色信号。经过R4、R5、R6分别进行输出。在输出端断开R4、R5、R6的上端,主芯片输出的红、绿、蓝三基色对地阻值在75-150Ω之间(也有的显卡是200Ω),误差在2Ω之间。红、绿、蓝输出的电压、波形是一模一样的,波形幅度在0.5-1V之间。此波形、电压和阻值由主芯片提供。R4、R5、R6是限流保护电阻,最大的阻值是150Ω,一般在150Ω以下,而且要一模一样大小,不许有误差。
R1和C1、R2和C2、R3和C3组成的是RC振荡均衡电路,作用是保证把红、绿、蓝色度信号的波形、电压固定在一个恒定值进行输出的(就是稳定图像信号的输出)。C1、C2、C3的容量一般在10-50PF之间。R1、R2、R3的阻值一般为75Ω,也有的用100Ω。Q1、Q2、Q3相当于一个二极管,对图像信号器稳压作用。L1、L2、L3起限流保护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