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位灯闪测PCI复位电压一直循环从2V-3.3V

楼主(2012-02-26):
请教个问题:AM3的主板 华硕m4a77td pro 主板不跑码复位灯闪,复位按键3.3V正常 供电正常,时钟14.318也正常,后测发现北桥有个2.12V的电压信号是 215NDA7AKA21FG 跑线2.12V的电容连接个线性稳压器up7706u8。不知道是不是正常现象 摸O/I 一直摸着不动就会有点烫手,要用力摸着不动才有、

网友:
首先你说的信号名称.215NDA7AKA21FG,估计不是我们凡人能看懂的,既然故障现象已经找以了就是复位信号不稳定一直跳变,那就一个一个排查即PLTRST#到的地方,直到它正常为止,如断开网卡正常了,那就是网卡问题...

网友:
同样楼上的,复位信号不正常 应该考虑到网卡 跟声卡的外设,然后用排除法一个一个测肯定能找到故障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