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华361G TV板,插什么信号都显示无信号,

楼主(2012-02-26):
乐华361G TV板,插什么信号都显示无信号,求解!或者这板有什么通病么?

网友:
不是很明白 程序掉了?

网友A:
重新刷程序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新刷程序试试

刷过程序不行,修了下驱动板上的信号切换IC外围,已修复

网友:
这个接口旁边的电路坏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