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阳K41A电池不能开机

楼主(2012-02-26):
客户送来台联想 K41A 。故障为电源能开机 ,电源和电池一起能开机 也能充电  拔掉电源 电池能放电。 就是电池不能单独开机 。 电池是新电池。里面还有一半的电。

主板版号为仁宝 LA-3591P
取下裸板查电池 公共点有10V左右电压。说明放电管已经工作了。但是按开关键 无反应 IO32脚电压会拉下去
KB926QF B1
BIOS已经换了,请各位大师给点意见。 谢谢

网友:
那掉充电IC90%都能好!试试

网友:
我觉得是充放电电路的问题

网友(2019-09-18):
上次也遇到一个这样问题,电池电量满的,可以充电,也可以检查到电池,但是一拨适配器就断电,没搞好,忽悠客户说电池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