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1偶尔能触发,关机后待机不正常,

楼主(2012-02-26):
   300元收了一台高配的X61收到的时候反复试过均能触发,只是不亮。看电流像是没有过内存,拆内存盖上橡皮擦OK,使用一天正常。心想可以出手了。没想到放了一天居然不触发了(没拨电源),机身超烫,(电池电量跑光了)拨AC插头、拨电池再插上居然连指示灯都不亮了。无奈,修吧!
    拆机,插可调电源看待机只有0.020,这个机器正常应该在0.050。肯定是缺电压了。果然一量没有VCC1.8M 。0.020的时候指示灯是亮的,再一拨插头变成0.002了,指示灯也不亮。
    两种情况测电压都已经到了公共点。证明隔离保护电路正常工作。VCC3M VCC5M VCC1.8M,根据时序图这三个电压是需要EC发出M1_ON M2_ON信号作为开启电压的。 测量发现没电压是没有收到开启信号,那么证明EC没有工作或者工作不正常。查EC工作条件供电,信号-shutdown、-extpwr_PMH都正常。继续查到EC自振频率的时候, 表笔一碰R466的oscin端,发现电源指示灯居然亮了(3V 5V 1.8V都出了EC工作了)。好吧。看来是这里的问题了,取R466下来量发现阻值正常一欧都不少,怀疑C535漏电,换了个电容。试了几次均能正常触发,又待机试了几个小时也发现能触发。心想可以装机测试测试准备出手了。刚装好又不行了,故障跟刚开始没一点变化。没办法,拆机测R466阻值正常,表笔于碰到也不行了,又换了电容不行,再换R466仍然不行。又加焊了一遍EC还是不行。
   经反复试了几次发现待机正常能触发的时候。R466两端均有电压。反之则有一端无电压。。心里凉了半截,难道EC挂掉了?那岂不亏大了,“EC带资料基本找不到”大家都知道呀!
   上淘宝逛了一圈果然找不到这EC。心烦就丢在了一边,过了两天突然想起自己有次修这种自振芯片不工作的换只小阻值电值就可以了。于是死马当活马医换了只100欧的电阻。看待机电流到0.059了。。。的确比正常要高些,接上适配器待了10个小时,摸EC也不烫,又上电池待了五个小时也正常。没有出现过不能触发的现象!刚装好一老客户来说要一台二手笔记本。本想再测试两天的,结果对方一看挺喜欢就付了1400取走了。用到现在一个多月过去了,一直正常。。。。。

网友:
学习了,我以前修一台T43也是这个鸟样,换了EC TB等等都不行,CE还发出信号去驱动3.3V 5V 1.8V,可就是经过一个电阻电压过不去,测量电阻也是正常的,后极阻值也是正常的。就是电压过不去,当时就直接接跟线,OK了待机电压都出来了,进系统也正常了,以为这样做没问题的,关机再重起,起不来了,电流也没了,3.3 5 1.8V全没了 16V也过不了。晕死,拆拆换换补回原电阻故障一下,一直没有搞定。

网友:
换用小组织电阻就可以了,是不是ec故障,需要的震荡频率发生了变化吧

网友:
没有这样能过学习了

网友:
这样感觉是没事了  但总感觉有个隐形故障在那

网友:
不知道楼主把哪的电阻换成100殴就对了呢????

网友(2012-03-27):
学习了,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现在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