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运L237T 修显卡后掉电

楼主(2012-02-26):
修显卡后0.86掉电 测有1.2V 1.5V 就是没有内存1.8的供电, 换了个旧的显卡还是一样。郁闷不知那出问题了
显卡
掉电

网友:
1.8短路了吧,显卡有可能连锡了

网友:
换过了 还是一样

网友:
显存短了是不是还是没有1.8呀 ,在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