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UL80VT开机老死机。

楼主(2012-02-26):
系统是win7,刚装好连续开关几次都没问题,关机后放半小时以上,开机就会死,挡在那个窗口的地方,硬盘灯常亮,硬关机后再开机,可以进入系统,使用也很正常。不知道哪里的问题,硬盘测试过,没有问题。这机器CPU是焊在主板上的。
win7

网友:
我以前遇到过一台山寨笔记本,比你的症状要严重些。10次中只有一次能正常进系统。换了南桥,测了硬盘供电,全部不行。最后换BIOS(刷写)解决。。建议楼主刷刷BIOS。改改硬盘模式,都试下!

网友:
这种CPU容易虚焊加焊下试试

网友:
BIOS已经刷到最新版了,硬盘模式原来是兼容模式,改成增强模式了。

网友:
换根内存试一下

网友:
刷bios看看,排除软体

网友:
内存也换过了,还是死机。这机器是冷机启动的时候会死机,卡在正在启动windows的地方。

网友:
我这也有一台,UL80V死机,一会后不自检

网友:
打打波形。

网友:
散热 或者CPU供电不足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