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620 风扇接口问题,高手进

楼主(2012-02-26):
dell d620 本子,
来的时候是独显的 显卡坏了,
建议客户更换主板
换成了集成的

之前主板风扇给改成了常转,
换完主板 感觉风扇声音大 反正是集成的 就想改回去

此时风扇的 三跟线 都给弄掉了,(来的时候就是 都没有接口了 就焊了个 黑色的地线 和红色的V)

看图  谁告诉我  三跟线 是怎么个顺序  红色 黄色 黑色

网友:
没人知道吗  还望高手没 给解答下 在线等着呢

网友:
你用万用表量主板接口就知道了,关机下量三脚之中哪个和螺丝孔相通这就是地,接黑线,开机量哪个剩下哪个脚有3到5V,接红线,最后接黄线,不行你就进淘宝看看风扇实图也可以,

网友:
关机测地,开机量5V,余下的就是控制线

网友:
我不是高手,确实没做过呀!对不起了呀!

网友:
你自己都排好序了,红黄黑 123

对....

网友:
楼上的说对了 找个风扇图片看看 也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