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奇怪现象

楼主(2012-02-26):
今天接一个显示器,有开启,有12v,地也找对了,但是灯管却不亮,  高压条用的是全新的.灯管也是用的全新的.还是不亮,   此显示器的问题就是加电不显示.  各位给个思路.  谢谢了

网友:
有开启,有12v,地也找对了,但是灯管却不亮,  高压条用的是全新的.灯管也是用的全新的.还是不亮,

这个时候灯管还不亮?那就只有两种可能,一个是安装错误,另一个就是新东西有坏的呗。

网友:
我想应该是开启还没接对,或者要按按键,或者驱动板的程序坏了

网友:
应该线接错了,如果程序坏灯管应该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