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饼哥及各高手指教

楼主(2012-02-26):
技嘉M520主板,CPU电压不出,IC为ISL6312自不必说已经更换N个全新的,供电开启都有,确定各处无断线,无短路,各电阻阻值正常,但上管控制一点反应都没有,REF不出,求各高手指教,在线等 。

网友:
你要首先确定是保护了,还是芯片压根就没有工作

网友A:
测下SS软启动脚,该脚不正常芯片是不会工作的

在看下PCI有没有复位,是不是有驱动芯片。驱动芯片换过没,有的话。

网友B:
6312  上U 才出供电吧

呵呵如果这就是原因,笑死我了。。。

网友:
VID组合,供电 VCC   开启信号,VTTPWRGD,,电源管理芯片旁边的震荡电路,反馈电路,不能有掉件,和错件,,这些都会导致电源管理芯片,不发出场馆G极的控制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6312  上U 才出供电吧

哥呀,我要没上U试还会来发贴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下SS软启动脚,该脚不正常芯片是不会工作的

SS脚有1V的电压。

网友(点评):
今天我修一个845的,rt9241加rt9602,dvd1.6v ss 0v 跑线没发现三极管,,无意拆了一个上官,结果出电压了,ss是5v的喔,,但把上官装回去又没有供电了,ss 0v 奇怪

网友:
谢谢各位,问题已经解决,为过眼处断线所至,刀片刮开加焊之后,CPU电压正常产生,顺利亮机,该板为自家用,本来打算写个贴子分享下,但可惜相机不在,再次谢谢大家。

网友(点评):
是哪个脚位断线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