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汉200的联想品牌机电源

楼主(2012-02-26):
我修了一个全汉200的联想品牌机电源,是KA3511的,当时是主电源的2个管子13009坏了,用13007换上后,带主板和其他负荷都正常。这个电源+5V 带有一个6欧多的超大个大功率电阻,用绿线对地短接启动后,你摸它能烫你个泡的温度,我考虑长久的稳定,把它换成了1W的20多欧的电阻,就成了楼主说的风扇转一下就停的现象,但接一个光驱再手动启动都能正常开动的。

说了这么多,就是:部分品牌机的电源带有轻载保护的功能,手动启动要记得在+5和+12输出带一点负荷就正常了。

网友:
功率管替代品用小了,输出功率会小很多的。

网友:
13007一般不选择去代换13009,但是没有的情况下可以考虑代换,功率一个够用,那个电阻不能那样换,换了后电路匹配就会用问题,当然会保护了,如果电阻是6欧姆的话功率一个不会小于4W你可以考虑用电阻并联法找到合适的组织,同时电阻功率有就上去了

网友:
我感觉13009代替13007还好,反之我感觉功率好像不够

网友:
问题楼主自己都很明白了吧。管子不能那么代换的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