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V2000用DV1000主板的改装

楼主(2012-02-26):
V2000的主板坏了,没有弄好,正好有一架DV1000的破本,主板还能点亮,大体看了一下差不过,心想把它装上试下,发现前面的电源盒硬盘指示灯位置不一样,但板上有空位,三个灯挪位,灯旁边还有个遥控的接收头,碍事,摘掉,心想这下行了,可是又发现左边网卡扩展槽的按钮不行,掰掉,反正也不用他,再按发现耳机插座多了一个,摘掉,这下好了,可以按上了,初步通电可以点亮,一按触摸板下面的按键发现按不到开关是悬空的,怎么回事,再拆开,俩板对比一下,横向位置是对的,垂直位置差了一点,板上也有预置的空位,挪过来,这下好了,装机装系统,晚上用的好好的,早上起来一开刚进系统马上黑屏了,再开保护掉电,郁闷,到点了,上班,晚上回来再说,
晚上回来拆开,裸板试了一下还是一样,测几个大电感的阻止,靠近插电源插口的电感对地短路了,找了个电路图看了下一大堆的元件,通电烧一下试试吧,接出两根线,用一节1.2V的镍镉电池,做电源,接上一会摸了一下附近的电路,发现个二极管PD28发热,拆下阻止正常了,烧了,标注的T251没有找到用了个T27A代换,开机正常了,裸板上CPU 通电2个小时,都正常,装机,用电池开机的,OK了,高兴,一会电池没电了,插电源,一插电源马上黑了,不会吧,再拆,又是它烧了,看电路图上这个二极管似乎电压高了才会击穿,电路图上还是用虚线框的,上论坛求助了一下,询问是否可以去掉这个二极管,几位大哥慷慨相助,说可以拆掉,最后我拆掉了,装机,装驱动,发现没有声音,插耳机有声音,怎么了,仔细想了下可能是与拆掉的耳机插座有关,找出来按上,由于两个机子的外壳不一样,V2000的并没有三个插孔所以还是安不下,就用钳子把头掰掉了,好了可以按上,这下不装机了,裸板试试,郁闷,插上耳机,耳机和喇叭都有声音,突然间,又黑了,要疯掉了,心想是摘掉二极管的原因吗,那个也不是稳压管,应该没有什么关系吧,再开,可以加电,就是黑屏,摘了CPU测电压,发现没有CPU-CORE这个电压,论坛找了点资料,量1907的5V,3V电压正常,没有8脚的REF电压,测外围的元件都正常,就加焊了下,开机好了有电压了,接上屏,亮了,可是耳机不好啊,找到下载的DV1000电路,看耳机部分,图上是两个耳机插孔,仔细看了下电路,没发现什么不妥,突然看到了图的旁边标注了一个框框,里面写的是两个个电阻R151和R398,PAVILION系列的有R151而没有R398,PRESARIO正好相反,看这两个电阻的电路,就知道使他们的问题了,在板上找到电阻的位置,R151还真没有,就是我掰掉的耳机口的背面板上,反正这个孔也么用了,就把R398挪到R151的位置,装机实验,这下终于OK了,全部装机试机,一切正常,小弟初学自己瞎捣鼓,第一次发帖

这个用不着 掰掉

网友:
这是两个电路

网友:
恩好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