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逸F31G电流0.2就掉电

楼主(2012-02-26):
现在查出来就是这部分问题。
掉电前:MAINON信号3.3V有出来
              PQ44,PQ45换过,PR142,PR149也换过。
              MAINON#信号也拉低正常。
           问题是,PQ45的3角,15V通过电阻过来才2.几,正常应该也是15V,后面也没有短路。
          把PQ45取掉也只是过来2.几伏,搞不懂了。

网友:
电压没出来保护了

网友:
把MAIND 信号断开试一下,看是否正常,或者看看PQ45的控制级是否为《低电压低阻抗》。很重要的额

网友:
缺好几组电压 进水的吗?

网友A:
考虑一下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考虑一下南桥

没有进水,南桥测了也没有哪里有问题,想想才这电压考虑南桥有点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