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A3511芯片开关电源改电台电源的方法

楼主(2012-02-26):
KA3511的芯片 查找网上还没有相关改动的方法!! 于是只有自己公关了 昨天终于搞定 方法教494芯片的要麻烦点 不过还是比较简单的!由于IC各个引脚参数同,方法确实大同小异! (n( fI f
Tm]nEl)_
第一:只用绿色的PS——ON线接地 T0HuqJty
第二:改动调节输出电压的电阻 将KA3511第4脚的几个电阻找到 (33K 11K 2K )2K的不一定是2K 各个电源用的不一样 去掉11K意思就是说使KA3511不监控5V电源 将33K电阻换成30K可调电阻。这样电压可以任意调节到15V以内没问题。 d?idTcgs
第三: 由于KA3511是分别对 3。3V 5V 12V进行监控的 只要有一组电源电压不合格 KA3511就保护了 所以要分别对各组电压进行“伪装”或者是直接去掉3511的保护电路就可以了这样就可以随意调节你的电压了。 #PLEPB
~K_Uq*dCE
4tA_YIv
D?jk$^p~m#
这里是伪装改制:还好KA3511的 12V 超压电压是14。2V 可以满足我门的需要 !! 我们只需要伪装3。3V 和5V 就可以了! _hf4A8ak
4。 接下来就简单了 找一个3。3V 和一个5V的稳压管 将进入到KA3511的 13 14 两个脚的电压接在稳压管上 不要忘了接限流电阻!! UAS@R`?cI
R
5。现在就OK 了 可以安全的工作了 由于12V 是带保护的 所以不要担心 只要不要把电压调的太低了 12V的保护范围是10。8V-14。2V ! tU wRE|_
;|%dY{L-
由于12V达到14A电台可以工作在25W通联没有问题。工作稳定,本人使用改制成功的电脑电源给中继站供电一直没出过任何问题! 2Tav;LKX
<hnCUg1
I<b?vR ''''F
表1引脚功能 脚号  名称  功能
1  VCC  电源电压
2  COMP  误差放大器(E/A)输出
3  E/A(-)  E/A反向输入
4  E/A(+)  E/A同相输入
5  TREM  遥控开/关延迟
6  REM  遥控开/关输入
7  RT  振荡器频率设定电阻
8  CT  振荡器频率设定电容
9  DET  欠电压检测输入
10  TPG  电源好(PG)信号延迟
11  PG  电源好信号输出
12  Vref  5.03V±2%的参考电压
13  V3.3  3.3V输出的OVP、UVP输入
14  V5  5V输出的OVP、UVP输入
15  V12  12V输出的OVP、UVP输入
16  PT  另外的保护输入
17  TUVP  UVP延迟
18  GND  信号地
19  DTC  死区时间控制输入
20  C2  输出驱动
21  E  功率地
22  C1  输出驱动

该帖子最后被 BG6IYT 在2011-8-2 11:19:12编辑过

网友:
转帖的,也要把那个尾巴去掉啊。

网友:
学习了,但是还是没看懂

网友(2017-02-15):
这里虽然是自由版块,但是也不能灌水的哦,提醒你一下